联想CIH61MI V1.1 BIOS 4MB 原不开机修复(有图有证)

楼主(2016-07-28):
联想CIH61MI  V1.1 BIOS 板号:H61H2-LM3 还有图纸一并奉上,此BIOS是4MB的,已亮机,有图有真象。BIOS及图纸有需要的在文章后面下载。

此BIOS不好找,在论坛下载的好几个BIOS都不行,多数都是8MB,没用。
下班前匆忙发贴,如对同行们有所帮助的,希望可以加分,加分不扣分,在此谢过!

此机原故障:开机无显,无报警声,无法快速关机,按开关数秒可关机
测量主板的内存,北桥,CPU供电无异常,初步断定为BIOS问题
在论坛下载数个BIOS无果
有坛友说是MN29故障(为什么要换它也没细严研),更换之无果(此芯片不好找,已标出),仔细看主板,无断线,烧坏痕迹。

习惯性看网卡周边,IO及PCI显卡卡槽周边,为什么要看这几个地方,因为很多人插拔显卡或去挡板时容易带掉小电阻电容无件,果然,明显好像少了个电阻R444,查看图纸,此处的确有个电阻,但未标阻值,我就用一0欧姆电阻装上,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最后发张进系统的图

联想CIH61MI H61H2-LM3 V1.1

网友A:
很多维修的东西,都是要认真仔细的去分析和发现,才能找到问题。楼主很细心,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维修的东西,都是要认真仔细的去分析和发现,才能找到问题。楼主很细心,给个赞!

嗯,谢谢!

网友(2016-09-08):
我今天和你修的这个板子一样的,我的BIOS怎么是8M的呀,联想真是坑呀,型号一样,BIOS还不一样!!!!!

网友:
我这台有显,是自动重启。测试下各点电压,现在cpu电压没出来了。

网友B:
刷以前是喇叭无响刷完后喇叭滴滴两声无显,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以前是喇叭无响刷完后喇叭滴滴两声无显,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仔细看下内存槽附近是否断线,或者PCI卡槽下是否掉件,若不行,再刷另外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以前是喇叭无响刷完后喇叭滴滴两声无显,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

可以基本排除bios问题了,你插一下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C:
免费的资料不好找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费的资料不好找了,谢谢。

论坛里很多免费的资料啊.很好找的,注意一下搜索方法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了

网友(2017-01-08):
这个板子BIOS 到第几m

网友D:
不能评分了。对不住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评分了。对不住了楼主,

我的账号试了一下还可以评分,可能是我的账号是版主的原因吧

网友E(2017-02-12):
此版通病不少 我这里有个不定时掉电重启的 估计也是通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版通病不少 我这里有个不定时掉电重启的 估计也是通病吧

这个板子还真是通病不少,有usb口不好使用的,还有一些掉电等故障,论坛有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还真是通病不少,有usb口不好使用的,还有一些掉电等故障,论坛有解决方法

论坛有不定时 掉电重启的吗  我没发现这个帖子呀  麻烦版主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不定时 掉电重启的吗  我没发现这个帖子呀  麻烦版主给个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760看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2017-04-03):
很好。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G:
为什么我板号和你一样的是8MBIOS?
バ幸福De右岸
版号的版本也是rev1.1吗?有可能版本不一样呢
详情

网友:
这机器遇到过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板号和你一样的是8MBIOS?
版号的版本也是rev1.1吗?有可能版本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