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没公共电压维修

楼主(2016-07-28):
测没公共点电压,没有短路。找到隔离部分

经测S有19V、G有19V。G不正常。把分压PR3810 3811两个电阻拆下测量阻值正常。

看到这部分是隔离的第一段,用镊子短接S D。可以触发。怀疑是电容 或者 P管问题。先更换个P管。可以触发亮机。测得G级是3V

post_deleted

网友A:
唉,最近遇到的dell都是加焊显卡,修电路基本没有

网友:
分析的好,认真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最近遇到的dell都是加焊显卡,修电路基本没有

大短路的也比较多哈!

网友:
我遇到的经常是保护隔离电路短路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没短路,好修!

网友:
没有公共点电压应该是笔记本电路中最好修的啦,呵呵!

网友:
这个P管坏的还是挺多的,家里的料板都拆没有了,

网友:
P隔离管坏的也少遇到过,一般都是控制信号不正常!分压电阻变值的也极少见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真是穷啊,不过这个机器还没遇到电路问题。

网友:
短路百分之九十都是送卡钱来的

网友:
真是穷啊

网友:
S极直接短漏到G极了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个管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