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挑CPU

楼主(2016-07-28):
临近下班。表哥抱来一台电脑说是开不了机,插诊断卡上电开机,有时钟复位不跑码,换了几条内存也不行,换CPU也不行。。在我换到第二个CPU的时候亮机了,再换有不行了,, 试了十几个CPU只有两个才能亮机分别是2140和2160。拆机上手术台,,测得CPU供电不正常,用其他CPU时才0.77V,用2140时有0.93V,二话不说先加焊IC看看...结果就被我加焊搞定了..电压正常亮机 一个人维修拍照不方便,照片不多请见谅

网友A:
楼主把CPU都摆出来了吧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分享

网友B:
775CPU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CPU都摆出来了吧

都是775的cpu,都试了个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CPU太多了

修个板出来装起来卖掉

网友C:
看来cpu积累多点还是有好处哇
现在电管ic 竟然也虚焊  那不是容易烧场管了

网友:
那两个功耗低点吧

网友D:
楼主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也不测,就加焊IC,蒙的还是经验?

网友E:
cpu供电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是最好修的了

噗 如果有供电 开启 VID那这样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2160 2140两个通用的

网友:
加焊竟然搞掂了,。,。,,我一般都直接换了,免得焊接多几次,

网友F:
冷机错测试几次再交给客户 千万不要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这个到时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楼主的U真多啊,要不还真容易误判.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VID有异常了吧

网友:
原來是IC的問題,學習了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呵呵··遇到的大多是不跑吗·

网友G:
我遇到过挑cpu的华硕g41主板,换时钟芯片后就不挑了。

网友:
加焊竟然搞掂了

网友:
一个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也不测,就加焊IC,蒙的还是经验?

之前蒙过两个,能有电压出来说ic条件正常了,我本来想换,就先胡乱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冷机错测试几次再交给客户 千万不要是CPU座子虚焊了

我表哥得机子,无所谓的丢给他自己测去,有问题再抱来就是,一般客户我都是测久一点,时间长收费也好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挑cpu的华硕g41主板,换时钟芯片后就不挑了。

有听过,还没遇到过,下次留意。不过挑u得时候,测测条件嘛,时序都过了一般也是拆外设刷bios加焊桥等来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cpu积累多点还是有好处哇
现在电管ic 竟然也虚焊  那不是容易烧场管了

主要是单卖u不值钱,775的板也比较少,也懒得动

网友:
楼主也是老手了,一般的人觉得没必要,能开机就算了

网友H:
是上低CPU就OK 上高就不行吧

网友I:
焊虚引起的故障五花八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是最好修的了

CPU供电是所有供电难修的,这个芯片组还好。在HM55以后真难修

网友K:
建议换个芯片 加焊都是不稳定的

网友L:
楼主是老司机啊,对症下药见招猜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老司机啊,对症下药见招猜招

跑  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换个芯片 加焊都是不稳定的

文哥好..手上没有。。等他不稳定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上低CPU就OK 上高就不行吧

我手上十几个就2140和2160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焊虚引起的故障五花八门

灰尘引起的估计

网友M:
引用 网友J:
CPU供电是所有供电难修的,这个芯片组还好。在HM55以后真难修

供电来说vcore确实难些~而且有时候很奇怪的....今天遇到个插4P就电源保护,MOS全换了也不行,阻值也正常,烧也烧不出来。估计是IC,不多手上没有这型号的,就丢在一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供电来说vcore确实难些~而且有时候很奇怪的....今天遇到个插4P就电源保护,MOS全换了也不行,阻值也正常 ...

串口芯片业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串口芯片业可以看下

改天试试看

网友:
知道啊群里的?

网友:
那就是ic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