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要用风枪吹大bga芯片啊

楼主(2016-07-29):
自从学会风枪,吹手机芯片、内存、闪存这些相对较小的芯片,每每成功,屡试不爽。可是今天吃苦头翻车了,便宜收了一部黄灯ps3,以为能修好,妈蛋不管怎么吹都吹不动(不带封嘴)。。。。后来调高温度,芯片就gg了。看了一下帖子,这样成功率还真不高,看来风枪无损拆大个子芯片的都是真高手

网友:
新入第一次发帖,看看高手们有什么妙招

网友A:
你这是单温区不行的,最少都要双温区,下面放东西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单温区不行的,最少都要双温区,下面放东西加热

以前我们直球都用的铁板烧。。。

网友:
是风枪的功率不够,桥还是BGA给力。

网友:
芯片下面不会是封了胶的吧

网友:
6楼说的可能有道理,不会是没除胶吧,温度不够,受热不均匀可能是主因

网友:
芯片就gg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风枪功率不够,。

网友:
下面一个风枪吹,上面一个大炮口。可以干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