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密码怎么办?

楼主(2016-07-29):
        这里推荐一个比较简单方法。重新启动电脑,启动到系统登录界面时,同时按住Ctrl+Alt键,然后连击Del键两次,会出现新的登录界面,用户名处输入“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回车即可登录,登录后,打开控制面板选/用户账户/更改账户/点击原来的“账户名”/更改我的密码/输入新密码,再次输入新密码,然后点击“更改密码”按钮即可。
     下面是管理员密码忘记的解决方法
       一:在这里需要软件1:U盘一个2.USBoot(U盘启动制作软件)3.winRAR(压缩软件)工具我们准备好了,现在就来说一下要怎么做了。首先声明,此方法是在文件格式为FAT32的状态下进行的!
  方法很简单,当你的机器出现登陆框,要求输入密码时,你按下windows键+U,是否出现了辅助工具管理工具,既然可以运行辅助工具,那就意味着可以运行放大镜。我们把放大镜程序换成其他的程序是不是也可以运行呢?想一下如果我们加入用户添加项目会怎样?思路就是这样的了!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三、步骤
  ①制作U盘启动盘。先运行Usboot,然后插入U盘,选中U盘然后点开始。格式化U盘,然后它会提示你再插入,插入U盘1分后就可以了!我的U盘是1G的,用的HDD格式。
  ②制作替换文件。要制作一个XX.EXE的文件来替换原文件,但是这个XX.EXE执行后又要达到添加用户的要求。我首先想到的是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net user hack 123456 /add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hack /add
  @exit
 保存为XX.bat
  其实我们让它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就可以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用到winrar,用winrar制作一个自解压文件,不就把XX.bat变成XX.EXE了吗?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把XX.EXE拷到 U 盘上去)
  ③替换文件.到COMS里去把第一启动换到USB-HDD,保存----插入U盘系统的c:\windows\system32下去. copy magnify.exe 007magnify.exe (对magnify.exe进行备份,magnify.exe为放大镜执行程序).在把U盘上的XX.EXE拷到system32下,并该为 magnify.exe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完成操作,这样的操作到一点经验都没有的人,是比较好的方法。万能PE官网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法。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