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29):
一个联想Y460拿来时是开机进系统掉电,每次刚进到系统界面就掉电,拆机,BIOS,EC,显卡,温控,散热,都搞了,不是,最后是开关板问题,拆开开关板,发现有进过水,于是清洗,换掉腐蚀的电阻,开机正常了。不掉电了。此机修复。

网友:
拆机裸板测会方便很多,昨天修到台简爱7g3的,也是开机掉电,开关坏

网友:
联想开关坏引起各种故障的很多。但一般刚开始都会忽略。

网友:
虽然过程不容易,好歹最后有个好结果,没有白忙

网友:
淡定  飘过   细心很重要

网友:
那边的电阻问题呢,楼主也没有说啊

网友:
今天还接了一台惠普G4的机器,也是刚到桌面就掉电了,有时间去看看,希望也是楼主说的故障,也能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