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复位不开机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6-07-29):
华硕主板无复位不开机故障的维修

  【型号】:华硕M4A78L-M LX3 plus

  【故障现象】:华硕主板无复位

  上电复位灯不亮,时钟灯亮,主要是无复位。

  【维修过程】:

  上负载:串行总线1.2V正常的。

  核心电压1.09V正常的。

  CPU复位电压0V不正常。

  PG信号一定也是没有喽。

  VTT电压1.2V正常。

  内存总线电压和SPD电压都正常:

  PCI时钟1.65正常。

  PCI复位0V不正常。

  结果就是无复位,按照供电时钟复位PG时序看没有复位时应该查时钟是否工作正常,此时没有测量CPU时钟,内存时钟有些偏低并没有在意,首先围绕时钟的晶振找问题,因为晶振刚触发电压正常,慢慢电压会从正常的1.25左右降低到0.8V,果断更换14.318,再测还是如此,9脚开启脚位也有3.34V的电压,证明时钟芯片已经工作了。忽然想到CPU的时钟要跑线路没测,然后就将两颗耦合电容找出来测量,一颗没有电压,一颗从0.11到0.45来回跳动,不正常了。

  好了,接着负载测量,时钟测量省略,首先就是点在CPU复位上:1.35出来啦!

  PCI复位应该也是来了。

  齐了,就差PG了,点上。

  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上真家伙。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你是换的耦合电容?我这么没看太懂。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