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2T间接花瓶

楼主(2016-07-29):
客户拿来说不定时花屏,考机一上午才看到 花几秒钟就恢复正常了,换了屏 屏线还是一样,由于机器要亮不敢乱搞,但是怀疑显卡

网友:
上BGA靠一下试试

网友:
一上午才看到 不定时花 ,看看他内存有无加过,牌子是否一样,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像这种要死不活的机器最难搞了,动显卡又怕把问题花扩大

网友:
BGA 考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