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3446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7-29):
此本 待机正常 加电0.030 马上掉电 插时序就 最后一个没出 PLT_RST#  应该是 各个芯片的复位 ,最郁闷的是 桥和u 是一体的 请帮助 找思路  这个信号是不短路的

网友:
图纸忘记了

Janus HSW 40 50 70 13302-1_A00_20140210(1).pdf

网友:
没出复位你先看下电压全不全

网友:
电源全  就是 没出 独显电压

网友:
0.030写错了吧 电流有那么低吗 是0.3吧

网友:
没有复位就查pg信号啊

网友:
0.030才多少多少电、?就出复位咯?

网友:
确实是 瞬间0.030  问题解决了  是U8301开焊造成显卡无供电  显卡en 没出   pg 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 说明 是pg 没出造成掉电 , 问问大家  我怎么把这个帖子改成 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