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手工制作TDA7297双声道功放图解

楼主(2016-07-29):
用TDA7297做功放块,该IC供电范围宽,在10V-20V即可,可输出双15W功率

电源滤波用两只36V2200uF电解电容

电源供电采用LC滤波,并加一只二极管做反向保护

电源供电采用LC滤波,并加一只二极管做反向保护

功放块采用左右声道双电源供电,并采用0.22欧限流电阻做保护

TDA7297图纸

用 1K电阻将TDA7297的静音脚拉为高电平,是IC进入放大状态

用4558D做前置放大

4558D的外围匹配元件用贴片元件焊在线路板背面,可节省电路板面积

正面效果图

音调控制电路衰减电容及电阻也用贴片元件焊接在背面

第一级耦合电容采用50V1uF电容

电位器外壳都接地,防止干扰

背面线路效果图

焊完后用清洗剂将线路板背面洗干净

背面线路全图

背面线路效果图

音质控制正面元件

正面效果图

音频输入选用3.5mm插座

音频输出用1000uF电容耦合,防止直流损坏扬声器

右声道用两只扬声器并联

右声道音箱用插座相连

电源变压器选用15V30W变压器

将变压器和功放板装入音箱内

功放全图

最后在壳子上贴上标签,功放制作完成

      开始试机,音质非常OK,功放制作结束
本次制作中所用到的电路知识有

一   .            4558D:4558D
1:AMP OUT1 放大信号输出(1)
2:IN1-     反相信号输入(1)
3:IN1+     同相信号输入(1)
4:GND      接地
5:IN2+     同相信号输入(2)
6:IN2-     反相信号输入(2)
7:AMP OUT2 放大信号输出(2)
8:Vcc      电源
额定电压15V  /15*2

照片名称:4558D内部电路

衰减式音调控制实际应用电路

高音、低音分开调节:C1、C2、W1构成高音调节器,R1、R2、C3、C4、W2构成低音调节器。W1旋到A点时高音提升,旋到B点时高音衰减。W2旋到C点时低音提升,旋到D点时低音衰减。组成音调电路的元件值必须满足下列关系:

  (1) R1≥R2;

  (2) W1和W2的阻值远大于R1、R2;

  (3) 与有关电阻相比,C1、C2的容抗在高频时足够小,在中、低频时足够大;而C3、C4的容抗则在高、中频时足够小,在低频时足够大。C1、C2能让高频信号通过,但不让中、低频信号通过;而C3、C4则让高、中频信号都通过,但不让低频信号通过。

文中有错的地方欢迎好友提出,我们共同交流电子知识

网友:
补充:一   .            4558D:4558D
1:AMP OUT1 放大信号输出(1)
2:IN1-     反相信号输入(1)
3:IN1+     同相信号输入(1)
4:GND      接地
5:IN2+     同相信号输入(2)
6:IN2-     反相信号输入(2)
7:AMP OUT2 放大信号输出(2)
8:Vcc      电源
额定电压15V  /15*2

网友:
榀主太有才了∴

网友(2016-12-20):
好像4558也可以用贴片的?废的电脑主板上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