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保养、维护

楼主(2016-07-29):
一、 功放的工作环境
1、 用户应将功放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在潮湿、高温、油烟化学制剂有腐蚀性的环境中工作。
2、 用户应将功放放置在安全、平稳、不易掉落的台面或机柜中使用,以免碰损或跌落在地上,将机器损坏或引起更大的人为灾害,如火灾、触电等。
3、 用户应将功放避开电磁干扰严重的环境,如日光灯镇流器老化等放射的电磁干扰将会引起机器CPU程序错乱,导致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二、 功放工作电源的要求
1、 用户正常通电开机使用之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弄清机器的工作电压,避免用错电压将机器损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后果。
2、 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外客户的需要,君悦功放有些机型如:F128A、APPLE、SW10、SW12等都有两种以上工作电源。分别为交流115V/60Hz和220V/50Hz,所以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先检查机器的电源开关选择状态是否与您听音环境的电压相符,否则将有可能损坏机器,不能正常播放。
3、 我国的民用用电一般有交流380V/50Hz和220V/50Hz两种,但我们的家用功放一般的使用电源电压都是交流220V/50Hz,请千万注意不要将机器插在380V/50Hz的电源插座上使用,也不要将机器电源选择开关置于115V/50Hz档位,否则将有可能损坏您的机器。
4、 对于某些电压不稳定的地区要加用电源交流稳压器避免固定电压的突增而损坏功放。
三、 功放的连线与带栽要求
1、 功放输出端和音箱的连接极性要一致,否则将会影响功放输出的音频曲线,使音源的相位及听感发生改变。
2、 声道之间的连线和音箱摆放要正确,否则功放对音源的再现方位将发生错乱,从而影响听觉效果。
3、 功放负载音箱的阻抗、功率标称值的选择应和功放输出端的阻抗和功率的标称值一致或基本接近,以便功放对音源的再现得到更好的表现。
4、 应避免机器负载过重和音量过大引起失真,从而导致音箱受损或功放因负载过重、电流过大而烧坏。
四、 功放对音源的要求
1、 提供给功放的音源较多,如CD机、VCD机、LD机、DVD机等,但我们要求音源的性能必须良好,否则将会因音源输出的直流或自激等不良信号加到功放内,从而损坏功放。
2、 音源的音频连线要求对功放的模拟输入端子必须接触良好,否则将会引起嗡嗡的断地叫声从音箱发出,甚至损坏音箱或功放。如果音源是光纤线连接必须保证光纤线良好和机器端口接触紧固,否则数字音频将不能被播放。
五、 功放的正常工作条件和时间
1、 功放正常工作的条件是电源、音源和负载即音箱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要求功放正常工作在主音量最大不失真输出的三分之一状态下,但因需要适当调整。
2、 机器工作时间一般要求连续播放四小时后,必须停机30-60分钟方可再次使用,否则将会因某些元器件使用过长发热而损坏。
三、卡拉OK功放的维修
卡拉OK功率放大器的常见故障为:无输出、交流或噪声大、输出故障声音小、失真、OK无输出、OK自激和不能解码等。下面分别阐述检修方法:
一、 无输出故障的检修
功放无输出的故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A、 电源部分故障:电源部分出现故障表现为指示灯、显示屏不亮,所有声道均无输出。
检修方法是开机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电源开关接点是否已烧坏。该两种情况因为机内有大电容滤波电路,在开机的瞬间因充电形成的冲击电流有时会使保险丝烧断或将电源开关的触点烧坏,可以用万用表的欧姆检测电源插头两端,表针指示到几欧姆为正常,也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试变压器的次放电压,如果测试次放电压为0V,可能是变压器内部开路,若测出电压正常、整流输出的正负电压为0V时,可能是整流桥堆或整流管损坏。
B、 保护电路的继电器不吸合,将音箱断开而仍不吸合可能是功放电路出现直流,工作状态异常,会造成功放输出端直流电位偏移,或是功放输出管的电流过大,都会使保护电路继电器不吸合,使功放无输出。造成功放输出端电压不正常的原因较多:如电源电路某一滤波电容变质失效,漏电,桥式整流器某一臂二极管性能度差,造成正负电压不对称,因为功放电路一般是全直流耦合电路,电路元件中任何变化都可能引起输出端电压不正常。
若保护电路本身出现故障也会造成继电器不吸合,功放也会无输出。不过这种情况发生不多,检查保护电路一般应重点检查该电路各个晶体管、二极管是否正常,电容是否有漏电等。另外继电器触点烧坏或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无输出故障。
二、 交流声或噪声大的检修
功率放大器出现交流声大的故障一般为:
A、 电源滤波电路故障:当滤波电容失效或容量变得很小时,会出现滤波不良、电源滤波大,因而出现交流声。滤波不良有时还会伴有低频自激声。若只有正电源或负电源的一边滤波电容失效,还会造成正负电源电压不对称,甚至引起保护电路动作,使继电器不吸合。
B、 当桥式整流器有一臂断路时,故障现象与滤波电容失*词语被过滤*相似,现象是交流声增大,小信号尚能放音,音量稍大即出现信号阻塞或保护电路动作。
C、 输入电路造成交流声是由输入插口进入的,因此一般只要拔下输入线或关小输入电平控制音量就可以消除。造成输入电路交流声的原因一般是输入信号线的屏蔽层断线或输入信号线本身的质量差,这种情况应换一条质量好的信号线试试。
功率放大器噪声大的故障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A、 随机噪声即有规律的“咔…咔…”声,种情况一般是元件漏电或电路板受潮漏电等引起的。如输入耦合电容漏电、补偿电容漏电或输入放大电路的某一晶体管不良,内部有极间漏电,也有可能是元器件焊接不良造成的。同样会出现“咔…咔…”声,这种情况若轻轻敲击机壳时,就会随敲击发出噪声。
B、 另一种是连续的“沙……”声,这种噪声一般是输入放大电路的晶体管中有不良品造成的。
C、 还有一种自激噪声。自激噪声可分为低频自激噪声和高频自激噪声。
低频自激噪声的频率较低,如“噗……”声和“嘟……”声,低频自激噪声是指噪声的频率较低,通常是由于滤波电容失效或电源整流器性能不好造成电源内阻增大引起的。
高频自激噪声是指频率较高的自激噪声,如高频啸叫声等。高频自激多为某一液晶体管不稳定或是输入输出线太靠近,也有可能是补偿电容失效或变质引起的。
D、 还有一种噪声是由于电位器接触不良引起的。此故障的特点是旋动电位器会出现“咔啦……”声,或出现声音时大时小的现象,更换电位器或用酒精清洗电位器后可解决,如我们的ML-585卡拉OK部分调节电位器有时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三、 声音小、输出不足、增益下降故障的检修
若输入信号正常,但功放只能输出微弱的信号,音箱中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功放输出管因电流过大而被烧毁,或是将发射极电阻烧毁,只能由驱动管直接输出很小信号。另一种情况可能是音量编码器使用时间长、氧化接触不良而音量失控或输入板耦合电容失效,前置板某一集成IC损坏等,都可能引起声音小、增益下降这类故障,检查这类故障的最好方法是分割法和信号注入法,检测速度快捷准确。
四、 失真故障的检修
当放大器出现失真时,我们可以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A、 一种情况是当声音很小时,可听出信号失真较大、声音发破、有阻塞感,但输出较大时,声音就比较正常。这种情况一种是功放输出管的静态电流过小引起的交越失真。该现象可能是偏置电路的晶体管性能不佳或变差造成的。我们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查晶体管的放大能力或用代换法解决此类故障。
B、 还有一种是放大器电路自激造成的失真,这种情况下,输出信号中伴有自激叫声,使输出的声音变得难听,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防自激电路电容量来解决该类现象。
C、 还应注意,当出现声音失真时,应先确认失真不是由音箱引起的,方可对功放机进行检修。
音响系统中失真有时是由音箱引起的。如声音发沙往往是音箱的中低音单元故障,声音发闷一般是高音单元烧毁造成。
五、 卡拉OK电性能故障
卡拉OK无输出故障:
A、 引起卡拉OK无输出一种情况是卡拉OK开关电路不能打开,这种情况往往是卡拉OK开关管损坏或者开关控制信号加不上去。
B、 另一种是OK前置电路IC4558损坏或OK电路供电不正常。一般利用电压法检测,较为直观准确。
卡拉OK自激、无混响故障:
A、卡拉OK自激可能会由OK混响集成块的外围元件引起,如电容容量不对、电容假焊等。
B、另一种情况是混响集成块本身损坏也会引起卡拉OK自激和OK地混响故障。如果混响电路的5V电源异常也会引起卡拉OK无混响。
六、 解码电路故障和注意事项
A、 解码电路损坏后可能会导致光纤无输出、同轴无输出、输出声音断续阻塞等不良现象。但解码板正常,引起数字端口无信号的原因较多。如DVD的设置错误、光纤输出口信号关闭、光纤线头玻璃透镜脱落或插接不良等都会引起光纤、同轴无输出故障。
B、 DTS DIGITAL SURROUNDTM是分离5.1声道的数据音频格式,可以记录在CD、DVD及LD上,但大多数的CD、DVD或LD播放机不能解码和播放。基于这一原因,当DTS编码的软件被播放,从CD、DVD或LD播放机的模拟输出口将出现极大的噪音。
C、 假如播放机的模拟输出口直接与功放机的模拟输入端口连接,将出现极大的噪音,将有损坏音响系统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可能损坏音响系统,使用者应采取正确的连接措施。
D、 为了欣赏到DTS DIGITAL SURROUNDTM 播放节目,一个外接带DTS DIGITAL SURROUNDTM播放节目解码的系统如:ML-787、M66、M88、ML-585、等须连接到CD、DVD或LD播放机的数字输出(S/PDIF或TOSLINK)。
几种典型功放的复位操作方法
如果因某种因素造成机器工作异常,请不要急于维修,待对机器进行系统复位后确诊机器存在故障方可进行维修处理。
以下为其各机型的系统复位方法:
1、ML-787机型
在未插入麦克风的情况下,同时按住面板上MIC VOL—和DIRECT键或按住遥控器上的GrandHigh Standard键,直到屏幕上显示GRANDHIGH STANDART(君悦标准),系统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设定。
2、ML-383I机型
同时按住面板上MIC VOL—和EXT511键,直到屏幕显示:FACTORY(工厂),系统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
3、ML-383机型
同时按住面板上MIC VOL—和MUTE键,直到屏幕显示:FACTORY(工厂),系统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
4、ML-585机型
先将机器电源开关关掉,然后按住面板上的SPK SEL键不放,再将机器电源开关打开,直到显示屏上显示RESET(复位)时才将SPK SEL键放开,系统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
5、DM868机型、DM838机型、DM858机型、遥控器上均设有系统复位按键,不详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6、C388和C288功放机、遥控器上均没有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