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S7 不充电

楼主(2016-07-29):
ASPIRE S7 不充电 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电池换过。充放电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芯片

网友:
修到的少,看充放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再找用此芯片不充电的帖子 参考下。

网友:
看一下电池接口到EC的线路是否通畅

网友:
有没有过隔离啊

网友:
老大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你说过保护隔离没有

网友:
电池接口到开机之间有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