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汽车保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6-07-29):
定期保养防自燃
据了解,自燃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般都是油路、电路及汽车改装部件损坏造成的。最常见的汽车自燃事故起因是电线短路,其发生概率在60%以上。造成电线短路的原因,一是线路老化,从而在高温气候下散热较慢而引起;二是一些车主买车后,给汽车配备各种附加电子设备,如电子防盗器、高档音响等,这些都增加了汽车电路的负荷。

防止汽车自燃,方法也很简单。首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定期给汽车做保养,检查发动机、电路和油路,看有无老化和漏油情况。其次,尽量减少加装或改装,不要增加电子线路的负担。如果是改装过的车,尤其是车灯、音响等,更应进行全方位检查。另外,平日里养车与用车方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车上一定要配备一个灭火器,以防万一;这个季节中,不要将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易燃物品长时间置于车内高温暴晒之下,避免膨胀引发物理爆炸继而引发自燃;长时间行车后,应该适当地让爱车休息一下,避免超负荷运转。 目前,各大保险公司都有自燃险,建议尤其行驶3年以上的私家车还是投保一份这个险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汽车经过电路方面的改造,即使你投保了该险种,一旦爱车自燃,保险公司有拒赔的可能。

下调胎压防爆胎
炎热的夏天是汽车爆胎高发的季节。由于气温高,如果轮胎质量不过关或是本身胎压过高,胎内气体膨胀后将会导致爆胎。因此,建议车主将胎压下调10%,调整到2.2千帕。另外,车主还可以为轮胎注入氮气,由于氮气是惰性气体,可减少爆胎的几率。当然,车主这个季节更要注意对轮胎的养护,如果发现有损伤,应该及时地修补或者替换。

保证散热防“开锅”
“开锅”是指汽车的水箱温度达到沸点。一旦汽车“开锅”,车主应赶紧找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掀开发动机罩加快散热,当温度降下来后,再给水箱加足够的水。平时,车主也应经常检查散热系统,同时看一下水箱是否缺水。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行驶时还要随时注意水温表的指示读数。

网友:
定期保养防自燃
据了解,自燃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般都是油路、电路及汽车改装部件损坏造成的。最常见的汽车自燃事故起因是电线短路,其发生概率在60%以上。造成电线短路的原因,一是线路老化,从而在高温气候下散热较慢而引起;二是一些车主买车后,给汽车配备各种附加电子设备,如电子防盗器、高档音响等,这些都增加了汽车电路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