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主板无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07-29):
联想IS6XM主板,没有CPU供电,NCP6151 9脚EN有3.3V 找到其它的8脚芯片2脚1.98V   3脚有4.8V   4脚有12V,但5  8脚都没有输出,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人指点。。。

网友:
芯片换掉 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1脚的电压也要测一下.看升压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条件满足,只有换芯片试

网友:
VCC和enOK了下一步就是换芯片

网友:
还有主控芯片吧?

网友:
主控和8脚供电都有5v  12v

网友(2017-02-15):
没有CPU供电,你要测的条件还有很多很多啊,你才说了这几个,最起码图传上来,截图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