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掉电

楼主(2016-07-29):
接到一台三星R408,开机指示灯闪一下掉电,拆机后首先看到主板有明显腐蚀
特别是那个腐蚀点非常明显,且是一个印刷板的粗线,应该供电之类的,先不管测量关键电感,阻值均正常,接上电源待机0.02A正常,按下开机按键电流上到0.22A掉回0.02A待机,这么小的电流应该3V 5V后继应该没工作。测量Q540,确实没有P3.3V,再测量开启条件,在按开机键瞬间KBC3_PWRON高电平3.3V,但Q540的4脚是0V,明显不对,在测量P12.0V_ALW也是0V,

明显后继不工作是P12.0V_ALW为0V造成的,再次查看那根腐蚀的线,连接Q17

,就是P12.0V_ALW,腐蚀断线了,直接飞,正好从Q542的2脚飞过来,再次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扬,亮机了。

网友:
好眼力。。一双好的眼睛比任何工具都重要

网友:
断线这个比较好修

网友:
你不先修断线这边吗
可以秒杀的

网友:
原来你姓孙,名悟空,难得的火眼金晴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看起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有的进水机好修。

网友:
三星的机器 没有点位很难修的

网友:
腐蚀是断线的多了,不仔细查还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
三星的通病机我最喜欢修了

网友:
飞线的图在背面了?

网友:
有明显断线还是好修如果没有哪修的累

网友:
捡钱了  幸好没坏别的东西

网友:
路过啊学习了啊正的很需要啊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眼力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