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有时候跑码有时不跑,跑0A。

楼主(2016-07-29):
我想问一下,这主板,跑0A的时候,想当于不跑码,没有报警声,如果一开机跑00,就代表正常了,这时候就会内存报警。
好几片都是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这主板是不是要插什么风扇,或者还要插什么接口。
还是说这个是通病,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
现在又可以显示了,等我插上硬盘,又跑0A,没反应了。
通病

网友:
刚另一片,一直跑0A,然后我加热一下北桥,就正常了。我上次有片,也是压北桥就好,不过我还没时间加焊一直放着。
有谁碰到的,可以加焊一下试下。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 测试电压看看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要把风扇都接上去

网友:
不稳定的 你试试加桥看看

网友:
偷偷地告诉你,大部分都是PG电阻坏了,一热就好,凉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