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维修

楼主(2016-07-29):
IBM X60 不上电,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查U74的57P  34P 供电正常,但59P无VCC3SW,测59P对地阻值正常,换U74后VCC3SW出来了,但待机电流0.25A,有短路,手摸南桥烫手,测VCC3M电感短路,换南桥后正常开机了!装机进系统发现本地网卡不认,但插上网线时网口的两个指示灯能闪烁,郁闷,怀疑南桥bga没做到位,重新BGA后网卡还是不认。分析了一:挂在PCI总线上的R5C5841及MIN无线网卡都能正常识别,说明PCI 数据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在网卡或南桥这里。测网卡芯片各供电都正常,复位和时钟也正常,只能换网卡芯片了,可是换上全新的网卡芯片后进BIOS网卡MAC地址没有识别到。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主板,无意中发现C672电容有些异样,一碰就脱落,原来有些腐蚀了,换了后本地网卡恢复正常了!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绝对的老爷机了~~~

网友:
一颗电容引发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