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悦机箱电源老化导致硬盘损坏案例

楼主(2016-07-29):
故障现象
机器表现为不识别硬盘,多次插拔硬盘线能好,硬盘用金钥匙检测坏道,更换硬盘后,三个月之内再次损坏

维修过程
1、客户为整机升级客户,整机升级时一起更换的台式500G硬盘,升级完三个月之内,客户就打电话说机器无法进入系统了,工程师上门检测发现机器显示无系统,插拔硬盘连接线故障解决,金钥匙验机通过。
2、后期客户再次报修,称机器蓝屏,工程师再次上门,发现机器硬盘损坏,工程师为客户更换硬盘,硬盘连接线解决。
3、近期客户再次报修,称开机出现1962故障,工程师检测发现客户硬盘依旧有坏道,后工程师考虑整机升级机器只有原机电源未更换,故工程师同时更换了新硬盘和站内工装电源供客户使用,后期再次打电话询问客户使用情况,客户反馈机器未再次出现故障。

总结:因故障比较隐蔽且不易发现,写此案例目的就是想给大家多一条思路,如果遇到硬盘反复损坏的情况,大家可以考虑更换下电源去测试。

备注
故障电源用电源测试仪测试输出正常

网友:
这个案例值得学习,电源质量不好,损失大,我这几天连续遇到两台I5的台式机,因为使用廉价散热器,烧坏CPU和主板的,真是得不赏识。

网友:
电源好比人的血液。  不纯就容易引发各种病。

网友:
这个案例值得学习,电源质量不好,损失大,我这几天连续遇到两台I5的台式机,因为使用廉价散热器,烧坏CPU和主板的,真是得不赏识

网友:
因为电源造成硬盘损坏的很普遍,大家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