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T3500工作站通病北桥无电压

楼主(2016-07-29):
求助DELL T3500工作站通病北桥无电压,给IC一个假开启信号电压就出来了,手里有五块一样的问题,希望能有哪个大师修到过的帮一把,主板图纸不好找

网友A:
CPU供电出来了没,没有的话那组供电是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出来了没,没有的话那组供电是不会有的

感谢大师提醒

网友:
这款主板通病是CPU供电

网友:
有通病就好修了

网友B(2016-10-31):
感谢大师,是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师,是CPU供电IC坏了

早换个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