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G480开关机光机慢

楼主(2016-07-29):
自己卖出的二手笔记本,当天退回,说是开机关机慢,这么悲催,原本还是好的呢,不管了,装系统,换硬盘,内存,cpu,刷BIOS,都还是一样,无语了,绝望啊!!!!就这样半天没了,中午一同行过来玩,修不好放放,就这样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接着干,无意间碰到了读卡机卡片就把它给拿了,再试试吧,奇迹出现了,开机关机正常了,不解啊,塑料片会引起开关机慢,到此此机测试多次正常

网友:
键盘,读卡器,网卡等外设损坏有时候会引起开机慢

网友:
联想的很多机器只要读卡器里有东西会导致机器开机慢的~

网友:
外设引起的开关机慢 我碰到e431发热 关机卡死  以为是散热片呢 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是usb插坏了 挑起来就好了、、、

网友:
外设早就要排除下了,,很多会开机慢卡LOGO 等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那不就是个塑料吗,应该是把里面的弹片压到了吧

网友:
里面的触片应该碰到一块了,按道理会卡LOGO.

网友:
是呀,外设引起开关机慢,卡LOGO的很多呀。

网友:
啊哈,读卡器数据线短路导致的,我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折腾死人啊

网友:
不常见  一般看到是塑料的会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