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420上电1.1,无显,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29):
昨天修到一台DELL5420,上电到1.1掉电,刷BIOS好了,今天又碰到一台DELL7420,版号同5420的一样,也是DAOR08MB6E2,REV:E2.有时能上电到1.1A掉电,大多数时间上电到0.7左右不掉电,插不插内存一样。刷了昨天的BIOS不行,后又到论坛下了三个BIOS,还是不行,加焊桥和显卡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不会是桥坏了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打下内存跑骂没有,如果跑马就打显卡LVDS接口的 DATA和CLK有没有波波

网友:
看看显卡其他都一样吗,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