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不触发 咋修

楼主(2016-07-29):
U410 不触发   咋修    思路

网友:
开关有没3.3,ec的条件

网友:
按时序检查呗

网友:
查时序,按照图纸慢慢修~~~

网友:
BIOS刷了  现在找到一个短路    开机电到0.1几掉电  只能按时序来了

网友:
现在检测到PQ21损坏

网友:
U410这款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坏了就换呗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直接换的桥  换完当时好 故障不一样 好好查查吧!

网友:
按时序检查。。。。

网友A:
问题已修复  回忆 内存供电的一个电阻性能不稳定

网友:
你应该没有找到具体问题吧 电阻还有性能不好的

网友:
内存一个电阻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修复  回忆 内存供电的一个电阻性能不稳定

那应该不会导致不触发呀。我也觉得问题不出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