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联想IH81M怎么更新BIOS

楼主(2016-07-29):
联想IH81M主板不支持I3 4150 故升级BIOS试试!在论坛下载好8M这个主板BIOS不知道怎么刷入,华硕,技嘉可以在BIOS系统下刷,这个联想的不支持,在线求助,谢谢

网友:
不能取下刷吗?

网友A:
取下就更不好办了,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就更不好办了,没工具!

在线刷不支持你这样做,很多在线刷出问题的,结果还是得取下刷,建议你到有刷BIOS工具的地方去,这样万无一失!

网友:
用编程器Shaun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不对吧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官网的不适合编程器刷

网友B:
没有编程器你在论坛下载的肯定没用啊,直接去DOS下面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编程器你在论坛下载的肯定没用啊,直接去DOS下面刷吧

很奇怪,DOS下刷了官方最新版,16年的!居然还是不支持I3 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