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和32脚BIOS的区别

楼主(2016-07-29):
分享的内容在书本上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因为自己也是小白,知道别的小白也想彻底认识了解BIOS的含义,因此请看                    BISO(Flash Rom)

一:BIOS是基本输出输入系统,实际上是一段程序代码,存在一个存储器中,BIOS是底层硬件和上层操作系统的桥梁,即在操作系统的任何一个操作必须经过BIOS的控制

二:如何找到BIOS芯片
BIOS芯片一般在SB,SPI槽或者内存槽周围,且BIOS芯片上有贴纸,或者有颜色点(表示这个芯片内部有程序)
主板上常见的BIOS有两种,一般是32脚的,但是随着设计的提升,会被逐步淘汰,主流的是8脚BIOS
第一脚:CE#=CS#———BIOS的片选信息,表示已选中BIOS,开始调节BIOS的程序代码,在判断片选引脚时不要用万用表测,用示波器测正常为跳变的方波。
第二脚:SO=SIO1———信号输出
第三脚:WP#———写保护信号
第四脚:VSS=GND———接地
第五脚:SI=SIO0———信号输入
第六脚:SCK=SCLK———时钟信号
第七脚:HOLD#———锁定信号
第八脚:VCC=VDD———3.3V供电输入
这种8脚的BIOS的SPI总线直接挂在SB的SPI总线下,8脚的BIOS在正常工作时,1、2、5、6脚用示波器测有方波
32脚BIOS引脚的功能
1和32脚供电,31脚是BIOS 33M的时钟,23脚是BIOS的复位来自于SB发出的平台复位,13、14、15、17、23、BISO的5根数据线对地值一致,22脚是片选信号。

网友A:
现在不都是8脚的bios吗

网友:
字体好大,看着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8脚的bios吗

台式机 笔记本的嘛

网友:
现在blos全部都是八角的没见过别的

网友:
别管那么多,有问题就是刷,现在座子都是三个一体  学习也好

网友:
总线不一样

网友:
下次再换个  不是八角的  就刷不了了

网友:
这个叫技术过度

网友(2024-02-23):
8脚一般人都知道,32脚接触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