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p8h61-mlx3 R20不触发

楼主(2016-07-29):
                                                    同行拿了一片p8h61主板过来,说是不触发。找到点位图时序查起  运气好啊 居然是RTCRST没有电压.量对地值 没有短路.电阻阻值也没有直接干掉电容,量电压出来了。开机触发显示了

网友A:
直接拆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是表笔点的那个位置的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是表笔点的那个位置的电容吗?

拆了就好。没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就好。没影响吧。

人懒了,不想起焊电容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最多没有延时作用吧

网友:
电容的位置是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是表笔点的那个位置的电容吗?

RTC电容一般没什么,可以不装的。。。

网友:
RTC这个条件还是必须要查的,很多人不查误判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容一般没什么,可以不装的。。。

感谢大神讲解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
秒杀啊,电容对地短路吗?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