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本机DNS缓存

楼主(2016-07-29):
如何更新本机DNS缓存

Q:修改了域名解析的配置,并且已经解析成功了,但有的用户还是无法正确访问域名。

A:原因可能会出在用户本机DNS缓存不能有效更新,下面总结一下如何有效清除本机DNS缓存。

  计算机对域名访问时并不是每次访问都需 要向DNS服务器寻求帮助的,一般来说当解析工作完成一次后,该解析条目会保存在计算机的DNS缓存列表中,如果这时DNS解析出现更改变动的话,由于 DNS缓存列表信息没有改变,在计算机对该域名访问时仍然不会连接DNS服务器获取最新解析信息,会根据自己计算机上保存的缓存对应关系来解析,这样就会 出现DNS解析故障。

  这时我们应该通过清除DNS缓存的命令来解决故障。

清除DNS缓存命令

  开始 - 运行 - 输入 "cmd"  回车 - 输入 "ipconfig /flushdns" 回车(引号中的内容),如图一,OK。
图一

  但是有时候这样做还是无法清除DNS缓存,我们还可以这样来清除DNS缓存:

  控制面板 - 网络连接 - 在"本地连接"上右键单击,选择‘修复’,如图二
图二

  不过,很多时候还是无法完成清除DNS缓存,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清除DNS缓存呢?

  在计算机中有一个Dnscache服务来为此计算机解析和缓冲域名系统(DNS)名称。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服务,找到 DNS Client,双击打开它的属性,直接停止它,如图三、图四,这时你Ping一下解析的域名是否正确了呢?再启动DNS Client服务即可。

图三

图四

  在网络参数发生了变化,比如DNS服务器IP变化了,就需要DNS更新缓存才能快速联通网络,通过上面的步骤,本机的DNS缓存就能更新了。

网友:
很好的分享,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