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不出CPU核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7-29):
故障:顾客反应,未断电插拔屏线导致不开机 上电测试 待机0.01A 触发后0.38A
测无CPU供电,无独显供电,CPU和独显供电芯片为95831,

测量该芯片工作条件
VIN 19V VDD 5V VRON 3.3V SVIDSDA 1.05V SVIDSCLK 1.05V SVIDALERT# 1.05V
PGOOD PGOODG 0V BOOT1 BOOT2 4.7V 工作条件满足 不出CPU 独显供电

更换95831故障依旧 断开芯片
PROG1脚下拉电阻CPU供电0.8V 独显供电1.1V PGOOD PGOODG3.3V 正常 触发电流上
升到0.78A 刷PCH ECBIOS 无效果。 测量SYS_PWROK3.3V PLT_RST# 3.3V 更换CPU
无效果。

由于屏线接口有信号线进PCH,猜想未断电插拔屏线可能导致PCH损坏,

该主板PCH为HM65更换后正常触发,触发电流0-0.79-1.20-0.86 上屏正常显示

网友:
这就是理论性分析吗,好复杂,我一般会顺着屏线查,

网友:
LZ修的挺细心啊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

网友:
都是电脑公司的人,没技术没经验,为了苦点钱自己买屏换,换出问题就跑我们这边求哥哥拜姐姐的请帮忙,一谈到钱了,就说亏钱什么云云~~

网友:
很多小店都这坏习惯,也能理解!

网友:
理论性分析,楼主技术很牛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技术不错!

网友:
现在大部分65的都是通过桥来显示

网友:
95831 配套的桥容易坏

网友:
分析到位,屏线短路的确会坏桥

网友:
楼主很厉害,直指问题所在呀。

网友:
没技术瞎搞的,就需要给点学费

网友:
分析的清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