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8路模拟监控主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7-29):
大华8路监控主机,DH/DVR2108C-W/AF-DVR-11-B/8-0   主板不通电,经检查,有电容短路,烧鸡大法,烧出一个六脚的管子烧胡掉了,取下来了,发现型号是1AEJD,没有代换的,淘宝上淘了几个,换上,结果通电了,但是待机电流是0.07A,还是没有工作哈,,用手摸下接VGA接口的六角管子,也发烫,型号一样,换下,然后再次通电,电流上到0.24A了,应该是工作正常了,接显示器,发现大华的图标出来了,经测量,有5V,3.3V,1.2V三路主供电

网友A:
BIOS有16M,太大了,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16M,太大了,传不上来

可以分批上传,LZ是修好了是吧?

网友:
录像机我也修过 没芯片 发的

网友:
这是硬盘录像机么????

网友:
硬盘录像机的板子BIOS有16M,好大啊

网友:
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这也能修好,高手啊

网友:
很少看到修录相机的.呵呵.

网友:
看起来好好修,干起来就头大

网友:
拆出来的东西至少要知道他有啥用处,至少也要说一下,拍两张图片有啥学习意义!!

网友(2016-10-13):
12345678  fgyue,l'o lkjoi

网友:
第一次看地修录像机地,主板

网友:
没有修过 学习了

网友:
这你也可以修好,挺厉害的啊

网友:
这个BIOS是和系统一起的

网友:
换个二手板也不贵,值得修吗?不过经验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这些个感觉好难修

网友:
这个收费怎么样?

网友:
牛 监控主机也能被楼主修好

网友:
硬盘录像机我这坏的很多,不会修,都换新的!楼主会修,真是佩服,能不能给小小白发个录像机的原理图来,定重谢!

网友:
楼主判断能力好强

网友:
不是很理解,初步判断电容短路,那么多颗怎么知道是哪款电容短路?电容短路用烧鸡大法?电容短路的后果是什么?是对地短路么?烧机会烧什么?想过结果?

网友:
录像机 也能修 高手呀 6脚是钳位保护的吗

网友(2016-11-13):
楼主太厉害了 监控主机都能修

网友:
难道是静电管子?

网友:
这也能修,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