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投影仪?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7-29):
什么是投影仪?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是什么?

  投影仪和投影机的区别是什么?看到这样的问题你可能会感到啼笑皆非,投影机和投影仪不是同一个事物吗?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小编曾经也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投影机和投影仪是不同的两个事物,它们之间具体有什么区别,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1

  一、什么是投影机?

  投影机是直接接在电脑上,可以把信号直接通过转换投射到屏幕上。现在投影机有两种技术的,一种是LCD(即液晶投影机),是用三片液晶板进行成像的,原理为灯泡发光,信号被加载到液晶片上,光穿过液晶片进行成像。另外一种技术叫DLP(数字投影机),原理是靠DMD数字微镜折射成像。前者色彩还原性好,后者黑白对比度高。如果用于动态视频选前者,而如果是办公类文档多用后者。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2

  二、什么是投影仪?

  投影仪俗称幻灯机,将制作好的胶片或打印好的文件通过涅菲尔镜和一个灯泡作光源投射到屏幕上,要播放一样东西非先费一番周折不可。现在少见了,它是能过灯泡发光穿过已制作好的胶片进行成像的教学仪器,技术很简单,成本很低,类似于胶片电影机。只要有灯、有光通道及镜头就能制成投影仪。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3

  三、投影机和投影仪区别:

  投影机与投影仪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可以接收外来信号,而后者不能。

  四、为什么投影仪又被称为投影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投影仪越来越少,原本用于教学的投影仪也逐渐被教学投影机所取代,于是人们也称呼投影仪为投影机。但追根究底,投影机和投影仪是不同的两个物体。

  五、投影仪成像原理

  投影仪包括核心投影成像部件、光学引擎、电气控制和接口三大主要部分,是一种用来放大显示图像或视频的投影设备,广泛应用于教育、商务、政府、家庭娱乐四大方面。

  1、基本原理

  谈及投影仪成像原理,基本都大同小异,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投影仪,都是先将其光线分成红绿蓝三种颜色,再产生各种颜色的图像。因为元件本身只能进行单色显示,首先要生成3色成分,然后通过棱镜将3色图像合成为一个图像,再通过镜头投影到屏幕上。

  而投影仪中的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当物体位于凸透镜的二倍焦距与一倍焦距之间(2f>u>f)时,来自投影片上物体的光,通过凸透镜形成物体的倒立的、放大的实像。最后再经过平面镜改变光的传播方向,使其在屏幕中成像。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4

  当U>2F则F<V<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

  当f<U<2F则V>2fF,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当U=2F 则U=V=2F,成倒立等大的实像;

  当U<F,成正立方大的虚像 用于放大镜 ;

  当U=F,投影仪不成像 。

  2、CRT投影技术

  CRT(Cathode Ray Tube)译作阴极射线管,包括电子枪、偏转线圈、荫罩、荧光粉层和玻璃外壳五大部分,是实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显示技术。应用CRT的投影机也叫做三枪投影机,其工作原理与CRT显示器类似,其光源和成像均为CRT。CRT投影机通过本身的发光,将输入信号源分解在红绿蓝三个CRT管的荧光屏上,荧光粉在高压作用下发光、放大、汇聚,在大屏幕上显示出彩色图像。

  3、LCD投影技术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译作液晶显示器,是目前投影机市场上的主导技术之一,LCD的工作原理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当中放置液态的晶体,在两片玻璃中间有许多垂直和水平的细小电线,透过通电与否来控制杆状水晶分子改变方向,将光线折射出来产生画面。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5

  LCD投影机分为液晶板和液晶光阀两种,液晶板投影机利用的是液晶的电光效应,通过电路控制液晶单元的透射率及反射率,从而产生不同灰度层次、百万种色彩的图像,其亮度和色彩饱和度都高于CRT投影机。液晶光阀投影机采用的是CRT管和液晶光阀作为成像器件,是CRT投影机与液晶光阀相结合的产物,是目前为止亮度最高、分辨率最高的投影机。

  4、DLP投影技术

  DLP(Digital Light Processor)译作数字光处理,是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技术,通过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来完成可视数字信息的显示。

  DMD芯片是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个微镜所组成的,每个微镜代表一个像素,微镜的开关状态即表示像素点的亮暗。光源通过色轮后折射在DMD芯片上,再通过光学透镜投射在大屏幕上便完成了这一投影过程。

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 图6

  以上是关于投影仪与投影机的区别以及投影仪成像原理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此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以为是一种,只是称呼问题

网友:
原来误解这么多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