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改集显 问题

楼主(2016-07-29):
Y450改集显  在论坛里查了资料后。 改好了。 外显正常   内显全屏是坚条纹   但进了系统  内显也正常  。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屏幕是条纹,进系统都是一样有条纹?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那根信号线  没接好

网友:
不拍下照片看看都不好分析。肯定是哪没改好吧

网友:
改集显太费心了

网友:
没改过  不太好改好像

网友:
如果论坛没有惯用的该法,就不要去搞了。很麻烦的。那么老的机子没几个钱赚吧,费时 费力  不值得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改完后进系统正常,在黑屏瞬间全是彩条啊。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改完后进系统正常,在黑屏瞬间全是彩条啊。纠结啊

好像和你这个问题一样,没有解决啊,头疼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但找不到解决办法啊。

网友:
这个独立显卡现在不贵的啊,改的话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