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飞线大法

楼主(2016-07-29):
早上客户拿来一块V星B75MA-E33的主板来修,插诊断卡跑马55不过内存,测试内存电压正常总线电压正常,怀疑是BIOS坏了造成的不过内存,但是一看这个BIOS芯片无语了,BIOS型号:25L12865 由于编程器没有这种BIOS类型的底座,心想如果接线的话应该可以的,说干就iu干,接线完毕装编程器上居然认不到这个型号无语了,只好找了一个相近的型号25Q128来代替25L128刷上完美亮机上图: 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不错,我还正愁以后遇到这样的BIOS怎么刷呢?但这个BIOS芯片现在有这样座子匹配吗?

网友:
又得购买底座了

网友:
看来要在淘宝多买点底座来备用了

网友:
有那种转换板。几块钱一个就可以搞定

网友B:
这样飞线座子不好卡吧?还没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线座子不好卡吧?还没这样用过.

没得底座只有这么搞了,线上面加点焊锡还是好卡 只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还正愁以后遇到这样的BIOS怎么刷呢?但这个BIOS芯片现在有这样座子匹配吗?

现在好像有卖的了

网友:
哪就好,以后得备一个了

网友:
厉害啊啊】,真的

网友C:
这招厉害   下次遇到特殊BIOS芯片 可以试试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强悍!佩服 要是我只有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招厉害   下次遇到特殊BIOS芯片 可以试试

网上底座也便宜了,应急嘛可以搞搞,还是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底座也便宜了,应急嘛可以搞搞,还是嫌麻烦

是不是内存上那种TSSOP封装的,要是的话,我为了刷内存买的有,图片看不大清楚。可能主板也只能进化到TSSOP封装吧

网友:
买几个小的八角地板多好 省事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bios片我也飞过

网友:
这线飞的,我的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