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7-29):
想知道ec满足什么条件74 pin  才会输出低电平。现在93跟74是高地平,ec得不到线性供电,14pin不开启3  5v  ,分析半天搞不懂,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EC条件都满足吗?先排除是否有异常情况。不要只想到这个地方!

网友:
先确定待机线性正常没有

网友:
这个地方是待机3 5v的并经之路,线性电压都是正常的。ec74pin必须输出低逻辑ec才能得到线性3v供电,才能下一步触发,我就搞不懂这个倒霉ec他得到什么玩应才能输出这个74. ec我换了一个还拿个鸟样,修了一上午,很烦。这种ec'接触的少哎

网友:
73 93为高才是对的

网友:
在学习中不好评论

网友:
你的意思是充放电芯片acok这块有问题是吧?73我感觉低电压也是不对

网友:
看看EC工作条件有哪些。条件具备完了,就回出3M和5M。

网友:
只能说一步一步查吧    不好修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满足d8脚和d9脚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 一点点查一点点拆i

网友:
线性和待机芯片有关吧

网友:
直接问你老师来的还快些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要满足

网友:
去其地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