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3sl 开机灯亮0.03

楼主(2016-07-29):
3.3V  5V 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修这个方向,有修过相同现象的没有?

网友:
你这描述也太简单了吧,至少得载个图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
对呀,至少有个图呀,怎么跟你分析

网友:
没有方向就三板斧,砍完换板

网友:
S3没出来吧

网友:
你的问题只能说 去图纸 看3V  5V  转换 IC  一般是8角的

网友:
这个看时序修 。。。。

网友:
至少发个转换电压部分的电路图看看才能分析啊。看看图纸最下面有没有时序图。

网友:
已修好了,从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到推过去,发现12VS 无,12VS由12VSUS 转换而来,由EC_sus#控制 EC_SUS#由EC 发出,没有,  可能EC 挂了,懒得换,12vs和12vsus连在一起OK

网友:
客户不修了,郁闷,搞了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