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视频监控线缆如何分辨好坏?

楼主(2016-07-29):
视频监控线缆如何分辨好坏?

  安防监控线缆是安防系统中最重要的传输介质,就如同人体的神经和脉络一样,线缆产品在安防系统中承担着重要的数据、图像及其他信息的传输任务。但线缆好坏的检测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仪器,可这些设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设计和工程单位不具备的。不依赖专业设备,如何鉴别安防监控线缆的好坏呢?下面小编介绍一些简单的检查线缆好坏的方法,以供参考!

视频监控线缆 图1

  视频监控线缆好坏的鉴别方法:

  1、检查屏蔽层编网:

  编数是否够?铜材编网,检查可焊性,镀锡铜电脑线刮开看里面是不是铜线,铝镁合金线的硬度明显大于铜线;编网稀疏,分布不均匀,与绝缘层包裹不紧等是差电缆;用打火机烧芯线,如果是铜包铝,就很容易看出内部的颜色与外面的铜不相同;剥开外皮,看屏蔽层的编织角度,如果基本上都立起来了,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看出编织角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产品。

视频监控线缆 图2

  2、PVC护套:表面能看出压紧里面编网有规律的“不平度”,说明加工工艺好,不会产生相对滑动,是好电缆。外观光滑,看不出压紧编网的“不平度”,用手捏护套有松动感,是差电缆。

  3、检查芯线与绝缘层的沾合力:斜向切开绝缘层,按剥离方向拉开芯线,看芯线和绝缘层有没有沾合工艺材料;好电缆有较大的沾合力,差电缆没有沾合力。

  4、检查芯线:直径——SYV电缆为0.78-0.8mm,SYWV电缆为1.0mm;近来出现了一种SYV75-5芯线直径是1.0mm的电缆,这种电缆的特性阻抗,肯定不是75欧姆,不应用到75欧姆传输系统中,用游标卡尺检查线缆内芯的直径。

视频监控线缆 图3

  5、纵向抗拉实验:取一米安防电缆,分层剥开芯线,绝缘层、屏蔽层、外户套,各留10公分长。

  方法是:两只手分别握电缆的相邻两层,向相反方向拉动;好电缆一般力量拉不动,差电缆不费大力就可以轻松拉出来。

  6、打开一卷线来测量长度,或者用秤重的方法大概判断。

视频监控线缆 图4

  解决方案:

  如果购买了上述不合格的线缆,并出现了问题,以下是几种可以推荐的解决方案:

  1、如果传输距离超过800米,用SYV-75-5线缆,结果发现没有图像或者图像在跳动,可以采用视频放大抗干扰器,其采用视频分段放大方式,可以将视频信号放大10倍,这样便可以有效延长传输距离(不能用简单的放大器,否则信号损失很大)。

  2、如果几根线缆相互干扰,则可以采用多信号复用设备,可以在一根视频电缆内同时传输8路视频图像和控制信号。

  3、如果遇到了线缆焊接的难题,则推荐购买纯锡焊丝,并且用高功率的烙铁进行快速焊接,一定不能慢慢上锡。

  4、最后如果对视频电缆不太放心,也可以采用射频电缆传输多路视频信号的设备,一根射频电缆可以同时传输20路图像和控制信号,传输范围可达3公里,这样造价也会更合算。

  综合地说,线缆造假也是因为工程商利润较低所致,大家希望购买更低的产品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工程商要睁大眼睛,认真识别线缆的优劣,另外一方面不妨采用新技术以降低成本,这样方能使企业在当前原材料大幅上涨、用工成本急增的激烈竞争中获取优势。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  双绞线 数字信号了吧     监控线应该是慢慢被淘汰

网友A(2017-03-02):
现在都是网线了。   超五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网线了。   超五类的

现在不光使用网线,很多还使用光纤呢

网友:
光纤我还没碰到,我做网络线及双绞线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