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

楼主(2016-07-29):
开机无显、
电流,0.5   0.6   0.8 不动  有时候 开机0.2掉电
刷BIOS也不行,重做显卡
也是一个样, 内存 CPu 桥供电都正常,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C320一体机吧,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一体机是吧,这个能找到图纸的话,测下各个复位电源信号好是否都正常,不要盲目加焊

网友:
感谢大家了还是刷BIOS 好了,

网友:
这是BIOS 大家放心用吧`1```

联想C320 板QUA VER1.0独4显U2.rar

完美良机

网友:
这么多坏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