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M LX PLUS卡log

楼主(2016-07-29):
同行送来的,卡log,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都是一样。刷过BIOS,加焊过桥,这个板子的CPU是FM1的A8。功耗特别大,U的供电MOS管和电感都是比较烫。换个U也是一样的,有木有大神修过啊

网友A:
USB看了吗?也可能是桥本身坏了吧

网友B:
拆拆USB 供电芯片看看6角的那张

网友:
只有换单桥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看了吗?也可能是桥本身坏了吧

换了个IO好了。开始老是纠结CPU供电那边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要是换单桥客户多半不修的,我手上刚好有这个IO,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拆USB 供电芯片看看6角的那张

一般卡LOG大多是外设问题,外设检测不过就卡在那里,这个比较奇怪,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卡LOG大多是外设问题,外设检测不过就卡在那里,这个比较奇怪,是IO问题

意思就是换IO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IO好了。开始老是纠结CPU供电那边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

卡LOGO一般就是看看外设和桥的,和CPU供电关系不大

网友D:
我有块联想的卡logo,除了桥没搞,其它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一般就是看看外设和桥的,和CPU供电关系不大

这个我也知道。就是老觉得那边有问题。供电管太烫手了 还有一个小料撞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联想的卡logo,除了桥没搞,其它都搞了

单桥的板子吗,要是双桥的还有意思搞一下

网友:
第一次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挡码。我把拆下来的换上去,直接没复位了,我又把新的那个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