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个神船内接显外接不显求助

楼主(2016-07-29):
拿到手客户说不显示,我插电跑电流,一路小跑都跑码了,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打发客户走了之后,心想外界试试,还真亮了,这就纠结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呢还是屏供电呢,一般哪种情况会导致这种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情况呢,求大神带带我,防止我走了弯路,这显卡挺贵的,淘宝一个两百多呢,板号6-71-W6500-D03。这本子看起来老装逼了。

网友A:
内接显外接不显啥

网友:
同上楼,是内接不显示是吧,这样的问题显卡也会导致,楼主怕走弯路, 你就测量下内接的线路看有其他什么异常没,没看见问题那就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显外接不显啥

显屏啊,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内接屏线到屏就不显

网友:
点了下装屏时候的读屏信号,只有电压,没有波……感觉要完。

网友:
OK,更新进度,大致是这样,我去量屏线接口的供电,一个一个点过去,发现有个电压没有。PLVDD。大致是这么来的。然后没有PANEL_VCC_EN这个信号。这个PS8625是个嘛?

网友B:
上图纸,求老司机带我分析分析。

6-71-W6500-D03 MB.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纸,求老司机带我分析分析。

换PS8625

网友C:
拆了 R348,看电压有没有?排除是管子坏还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D:
查屏接口看看先,不行换个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 R348,看电压有没有?排除是管子坏还是这个芯片坏。

R348其实是没有点的,我不考虑这个电路直接3、4脚对连都不行的,因为这个机子的读屏信号居然也来自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屏接口看看先,不行换个屏试试!

这个老板早就试过了,然后都不行就扔我手里了,他还加焊了一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48其实是没有点的,我不考虑这个电路直接3、4脚对连都不行的,因为这个机子的读屏信号居然也来自这个芯 ...

R438没电的

网友B:
嗯,定了个过来,反正它比显卡便宜,显卡老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定了个过来,反正它比显卡便宜,显卡老贵了

祝你好运,好了告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祝你好运,好了告知一声

很不幸,失败了,换上去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抱着换了再说的想法换掉了还是没用,哎,还给客户了,显卡风险大,怕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