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换铁壳后 下管和电感发烫 这个怎么搞 2台都一样的

楼主(2016-07-29):
来了一台B460和一台V460 都是铁壳烧了  机器是一样的主板
换了2组铁壳  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待机芯片
都是其中一个下管发烫 一个电感发烫
4个电感和7个330都换了 还是如此 这到底啥问题 现在可以亮机

网友A:
小的驱动芯片换掉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放弃了,就是用起温度高,用会儿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驱动芯片换掉

470才有小八角  460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放弃了,就是用起温度高,用会儿就掉电,

对呀 就怕这问题 其中一台客户已经不修了

网友C:
上次修过一台好像断开集显是可以用的  是集显电感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过一台好像断开集显是可以用的  是集显电感烫吗

不是 是图上 从上往下数 第三个发烫

网友:
是集显电感

网友D:
温度高看看铜片接触到芯片没有,涂三热硅汁没。

网友C:
检查有没有焊好  铁壳全换新 试一下

网友:
焊盘确定没断线什么的 还有换全新的铁壳

网友:
改大功率管子试试

网友:
查检下电感 电感有问题也会发烫

网友:
碰到过 铁壳 芯片 CPU一起挂的

网友:
扔了吧,别费力气了

网友:
烂铁壳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网友:
铁壳是换的全新的吗。上下管全换。62882也换它

网友:
管子没换好吧

网友:
铁壳不好换啊,用其他的小MOS管代替啊

网友:
对要换就一起换掉

网友:
是不是小控制芯片坏了。   上官我全部都是用MOS管改    不用铁管

网友: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吗

网友:
下管没悍好

网友:
小芯片,换掉,注意温度。。

网友:
会不会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呢 有没有换过来试试

网友:
铁壳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吗

网友:
这破机器  就这样   直接换版

网友:
看下芯片发出的波形,也许有收获

网友:
高手,我等慢慢练习吧

网友:
怎么办啊,下载分不够啊

网友:
楼主把龟壳管换全换了,驱动芯片,cpu全换试试

网友:
CPU管理芯片没焊好

网友E:
实在不行就改MOS管,在不行就等后面的大神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高看看铜片接触到芯片没有,涂三热硅汁没。

大哥 你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有没有焊好  铁壳全换新 试一下

换了2遍了 一样的问题 另一台也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改MOS管,在不行就等后面的大神支招

直接换板 不修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