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集成,屏不亮,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6-07-29):
联想U430P 来的时候不显示,刷了BIOS,然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把BOOT模拟由""UEFI"改成"Legacy Support",重启后,屏不亮,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肓改为UEFI后,又可正常显示.刷了N个版本了,都是这样.

网友:
买个工厂bios试试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还没有修好

网友:
新机很难搞的,,实在不得用UEFI做的系统也得呢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你要按步骤来,否则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