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无CPU电压VCC_CORE

楼主(2016-07-29):
开机电流0.15,HWPG正常后发出IMVP_VR_ON开启CPU电压,有开启3.3v但CPU不出电压,查17511的15、24、40脚电压都正常没有偏低,就是不出电压,换了17511也是一样,要出CPU电压桥要发出H_PWRGOOD给CPU经VR_SVID开cpu电压,R231一端就是H_PWRGOOD量没有电压,一端腐蚀断线,找这个R231找了3个小时才看到晕死了,接上线,开机l亮机ok。装机试机,靠,进到logo就掉电,不上硬盘不掉,电压都正常没有偏低,不上硬盘不掉应该是公电不稳电压偏低才会这样吧。晕了,查了温控电路也是正常。发现一个问题不用戴尔的电源线头开机不点掉不过会提示Please connect a Dell 90w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the best system performanc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ps_ID是什么作用,把这个线到EC断开后开机正常,有点疑惑不解。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就不会提示 了

网友:
电源检测错误  有些机器 内存增加或者减少也会报错

网友A:
掉电只是因为电源带不动负载而已

网友:
ps_ID检测电池充电的 此脚出问题回不充电 因此必须要用带充电脚的DC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只是因为电源带不动负载而已

我用可调电源5安的怎么不带不动

网友:
一把PS_ID接上开机进系统就掉电,怎么回事

网友:
这问题都能搞好

网友:
原装适配器中间钟能提供功率等信息,

网友:
掉电这个问题真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