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按开关建没有反应 电源输出是几V的

楼主(2016-07-29):
苹果一体机按开关建没有反应  电源输出是几V的  量到了一个3.3V的电压

网友:
好几个电压,只有一个3.3肯定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源是输出12v的 其他的电压就没有具体量过了

网友:
先有12V,3.3V,后5V,如果没有5V,不会触发!建议更换电源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