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16-07-29):
请问像这样的滤波器坏了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短接3脚和6脚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 刷分的

网友:
哪款手机  有些手机确实可以直接短接的

网友:
可以短接!!!

网友:
貌似 3 4 6  短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利润大于修电脑

网友:
貌似可以!

网友:
你就连起来看试试不就知道了嘛,又不会烧东西

网友:
只要4#不影响就可以短接.

网友:
短接对信号是有影响的,一般手机主板上都有这样的滤波器

网友:
什么型号的都不知道,不好说》

网友:
苹果机子莫?

网友:
应该可以短接!可以尝试把3.4.6行成一根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