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楼主(2016-07-29):
没有cpu电压,电流2.5

网友:
楼主碰到好几台了吗  谢谢了  下次遇到了先看这里

网友:
楼上的 你就这么赤裸裸的骗分?楼主你这个严重短路 你摸下哪里烫手 还有 你问的这问题一看你就没怎么修过 实在不行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