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LA-9104P不开机 电流0.26

楼主(2016-07-29):
本人新手,对电路一知半解,由于很多基础知识不扎实,所以各位大神看了莫见笑,发这个帖子希望给跟我一样的新手一点帮助。一台DELL的机器,刚接手,客户就说不开机,说如果是显卡就直接修,一看机器,第一直觉就感觉不像显卡,接表通电一看,果然不是显卡。。。。机器可以触发,触发后0.26,于是马上拆机,一看傻眼了,又是板载的CPU.
最怕这种机器,拆机以后先看电压吧,一测除了独显和集显的电压,其他电压都有,当时脑袋就觉得大了,因为对电路一知半解,最怕搞这种机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记得好像是独显电压先出集显电压最后出,不管那个了,先看供电芯片找到pu700先量VDD,没有+5VS.于是找+5VS来源,原来是+5VALW转换过来的,一量QZ1的G极,0V,仔细看,G极是由SUSP控制的,测试SUSP,高电平,触发以后再量,还是高电平,于是查找SUSP来源,是由QZ8的G极SUSP#控制的。于是测量SUSP#,待机0V,触发后为3.3V,正常,再测量RZ1 1脚和2脚都为5V,测试阻值也是100K,于是果断更换QZ8,再触发,机器一路跑到0.8,接屏亮机。
这里最重要的基础是SUSP#和SUSP的关系,SUSP#待机低电平,触发后为高电平,SUSP正好跟他相反。

post_deleted

网友:
分析的透彻,没想到是Q28

网友:
我看到你这轻松修好了你还怕这种

网友: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这样还算新手啊 不错了啊

网友:
来学习,顺便赚点分。

网友A:
是qz8击穿拉低所致吗?可否把qz15脚搭在123脚?

网友:
这种好修啊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rz1还是rz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qz8击穿拉低所致吗?可否把qz15脚搭在123脚?

QZ8没有击穿,拆下测量都是好的,有可能是漏电或者什么的,这个就要请大神来回答了

网友:
这种是好修,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
是RZ1,不是RZ10,注意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There is not fault in this try to locate fault in other section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Z8没有击穿,拆下测量都是好的,有可能是漏电或者什么的,这个就要请大神来回答了

SUSP这个电压是3.3吧,无论它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感觉都不会导通这个qz26脚管。这是我的疑惑所在,本人也是刚学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这个电压是3.3吧,无论它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感觉都不会导通这个qz26脚管。这是我的疑惑所在,本人也是 ...

不过qz2a这个没转换之前会导通,qz2b感觉这个导通条件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
这种也还好,细心点总能找到

网友:
本人新手,对电路一知半解,由于很多基础知识不扎实,所以各位大神看了莫见笑,发这个帖子希望给跟我一样的新手一点帮助。一台DELL的机器,刚接手,客户就说不开机,说如果是显卡就直接修,一看机器,第一直觉就感觉不像显卡,接表通电一看,果然不是显卡。。。。机器可以触发,触发后0.26,于是马上拆机,一看傻眼了,又是板载的CPU.
最怕这种机器,拆机以后先看电压吧,一测除了独显和集显的电压,其他电压都有,当时脑袋就觉得大了,因为对电路一知半解,最怕搞这种机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记得好像是独显电压先出集显电压最后出,不管那个了,先看供电芯片找到pu700先量VDD,没有+5VS.于是找+5VS来源,原来是+5VALW转换过来的,一量QZ1的G极,0V,仔细看,G极是由SUSP控制的,测试SUSP,高电平,触发以后再量,还是高电平,于是查找SUSP来源,是由QZ8的G极SUSP#控制的。于是测量SUSP#,待机0V,触发后为3.3V,正常,再测量RZ1 1脚和2脚都为5V,测试阻值也是100K,于是果断更换QZ8,再触发,机器一路跑到0.8,接屏亮机。
这里最重要的基础是SUSP#和SUSP的关系,SUSP#待机低电平,触发后为高电平,SUSP正好跟他相反。

网友:
楼主水平可以了,我比你差远了

网友:
楼主可以啊 这种问题有时候我是直接让D S相连就好  看来我也的认真点了

网友:
能定位到Q28造成的SLP信号不正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