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2000显示器开机20分钟开始闪烁,黑屏

楼主(2016-07-29):
   接到显示器,认为是显卡的问题,换了显卡10分钟后,故障又出现了,换了高压板,LED灯条,故障仍然存在,换了信号板后故障排除。可是通用驱动板安装不上。现在只有修了,用万用表测电压,5V,12V都正常,当测到晶振时,显示器黑了一下,用手摸一下屏黑一下,怀疑晶振有问题,找了一个14.318的晶振换上,机器运行2个小时,故障没有在出现。

海尔显示器M2000 HT-20328HW BIOS.zip

原机拷贝

网友:
这个显示器故障率很高,我已经修过多台了。

网友:
没见过晶振坏的,真涨见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晶振坏的还真少感谢分享

网友:
海尔的机器有很多通病的,一般都是电容引起 的 海尔的机器很垃圾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啊
海尔的都是 冠捷 代工的吧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晶振坏的。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 需要耐心

网友:
信号板的问题比较少见,因为电压低功耗小。

网友:
晶振问题 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原来是晶振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一个芯片级的维修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高,我原来修到过一台22的用两个小时花屏,最后修出来是驱动板上的供电芯片不良。

网友:
要多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