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内存电压只有1.2V

楼主(2016-07-29):
一块华硕P5G41主板能触发但点不亮,经查DDR2内存电压只有1.2V,正常值应该1.5V。更换了PWM芯片RT8120B,电压仍然是1.2V。测了一下正常板MOS管的G极波形,与故障板的波形基本一致。想不出原因,请师傅们支招,谢谢。

网友:
上面两个波形是正常板的,第三第四行的是故障板的。

网友:
很抱歉水平不高,图片都倒过来了,请原谅。

网友:
跑吗后就正常了 不要放在这里修了

网友:
维修进入死角了,这个华硕好像是智能控制的。跑码正常后应该就会正常的,这个好像CPU上面的那个8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确定没问题,按不跑码修。

网友:
ddr2好像是1.8把

网友:
这个不用管他,跑马后就1.5v了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会经过一颗小电容 这个电容坏了 会导致不出CPU供电不跑码 直接把电容挖掉就好 前几天刚修一片 一开始也以为内存供电不对

网友:
换个角度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