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电流0.21无显示

楼主(2016-07-29):
联想G470开机电流0.21无显示,还反复掉电重起,以经验来看,肯定是少电压,0.2的电流最有可能是+5VALW TO +5V、+3VALW TO +3VS没有转换出来,据图纸U38\U39电压均已出来,各电压除了CPU没有供电外,都有电压,据论谈资料分享,在没有进水的情况下,一般三种情况,CPU,CPU电源管理芯片,HM65,CPU\电源芯片一一排除,只有HM65,论谈里很多都有换桥解决,可惜手上没有备件,想下,HM65靠键盘来散热,不会也是虚焊吧,先用电吹风吹吹,还真不赖,电流上升到1.3,接内屏显示,冷机还是老是老故障,不用考虑,上BGA.冷机正常开机,不要忘了,CMOS电池要焊回,走了小小弯路。

网友:
是个经验,学习啦,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就可以秒杀啦

网友:
是个经验,学习啦

网友:
南桥引起的cpu供电没有....

网友:
G470好像南桥虚焊的还不少

网友:
G480的桥容易造成可以亮机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