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电流1.0不显示非通病小修一例

楼主(2016-07-29):
此机拿来 插电不显1.4A左右 并没有报警 二话不说立马拆机。

裸板测试 发现电流只有1.0A 开关可以触发。【无独立显卡】 大家都知道DELL这款类型的机器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北桥001芯片。但是凭着经验感觉并不像北桥问题 这种机器修得多 一般北桥虚焊导致开机不显示  开关并不能触发 而且电流稍大一点达到1.2 1.3 左右 所以并没有马上风枪吹北桥,

而是换个CPU 刷了一下BIOS 原故障  既然不行 只能稍微吹了一下北桥,果然不出所料 还是不行。看到这 就把目光瞄到了南桥。AMD芯片 尾号020型号。虽然很少修过这种南桥 但是在其它机器遇到过 因南桥问题而不显示的问题。想到就干直接上BVA 过程省略 总之电流1.2  1.5 的跳上去了。维修到此结束。再次献给所有和我一样的维修新手  多看 多想  多变通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不会先修桥,非常好,

网友:
楼主果然可以,要是我就先焊桥啦,很细心,很稳当

网友A:
南桥坏的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的目前还没遇到过

应该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的目前还没遇到过

应该是虚焊的!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没有遇到南桥虚焊的,很少见。

网友:
这个南桥我遇到坏的只有2种情况 1待机就发烫  2档LOGO    你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