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 苹果 A1466 820-3437-B 进水不通电维修 13年 苹果 A1466 820-3437-B 进水不...

楼主(2016-07-29):
苹果  A1466  板号  820-3437-B板载 4代I5

进水不触发   接电无指示灯亮

拆机测试 公共点 PPBUS_G3H  正常
充放芯片   ISL 6259   复位 R7100 CHGR_RST_L为零   电阻  R7100 前端SMC_RESET_L    SMC 复位  零

SMC_RESET_L复位由 PP3V42_G3H 经R5100 100K上拉
找   R5100     进水腐殖掉件  哈哈
料板拆上100K  接电自动触发上电 哈哈  看电流貌似亮机了   接屏。
*脏话*   暗屏   放大镜观察屏幕接口   LED 供电芯片 LP8500   哈哈   r7731掉件
补件上电亮机

整机装好测试   玛的   小绿灯不亮   电池不充电

小绿灯信号SYS_ONEWIRE  不接小板1V 左右
接小板  无电压  玛的  鬼问题修半天搞不懂 。直接订购小板一块  装机OK .

至此  维修   结束

没分求加分 没分求加分 没分求加分 没分求加分

。。

网友:
人民币图片很清晰

网友A:
不触发,什么都没查,你怎么确定就是充放芯片.你太牛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什么都没查,你怎么确定就是充放芯片.你太牛人了.

修苹果 不亮小绿灯就得查 充放芯片

网友:
   分已加。 请叫我雷锋

网友B:
楼主你很刺激啊 修个电脑还是晒R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很刺激啊 修个电脑还是晒RMB

受刺激了  一鼠标抖了  点上来发好多张人民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