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D DAOXY1MB6E0 REV E独立显卡 u57.rar bios

楼主(2016-07-29):
ASUS K45D DAOXY1MB6E0 REV E独立显卡 u57.rar

ASUS K45D DAOXY1MB6E0 REV E独立显卡 u57.rar

ASUS K45D DAOXY1MB6E0 REV E独立显卡 u57.rar

网友(2016-08-30):
刚好需要下来  正好试试!!!!!!!!!!!

网友:
ASUS 现在都板子上边有编号了  好方便

网友:
K45D 是什么   ?  没看懂!!!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这款机器不定时掉?是怎么处理的?刷BIOS 有没有用?

网友:
没有碰到掉电的

网友(2016-10-14):
1.5A不知道是bios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6-11-14):
1.8A不亮,刷个看看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7-07-24):
正好需要 我的显卡驱动打不上 试试

网友:
还是一样不触发.............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不触发要从待机电路开始查。      先查有无过保护隔离, EC的待机  南桥的待机

网友(2018-02-27):
刷后不触发,我的问题是清BIOS密码。刷这BIOS慎重

网友(2020-10-24):
下载了,测试下

网友(2020-11-23):
测试可以用,放心下载